求助:modicon故障

楼主(2002-07-03):
modicon tsx premium 57系列PLC,故障如下: 1.57302CPU i/o和err灯同是闪 2.ety110工业以太网网卡 loc灯亮,err和rx灯闪 3.fpp20用于PLC之间的fipway网卡com和err同是亮 4.就地编程软件不能与plc通讯,PL7编程软件与其他PLC通讯正常。 hhxy@21cn.com

网友A:
你是不是改了PLC编程端口的设置,如果是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第4个故障。

网友B:
断电后取下CPU电池,然后装上

网友C:
1:软硬件IO不匹配 2:可能是软硬件不匹配,但先查线 3:就象以太网,Fipway上所有设备的NET地址必须相同,STA地址必须不同,拔出FPP20,拨拨码。 4:通讯方式可能设置成了字符方式,本来可以用以太网连接的,但是既然它也报错,还是断电并拔电池吧。最好等上几分钟再装电池。

网友D(2012-05-30):
我遇到的情况也一样,用的是573634CPU, 但拔出FPP20卡后ETY卡通信正常,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