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系统软件(如:FIX、INTOUCH等)和DCS厂商提供的监控组态软件在功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2002-07-03):
请谈谈此类软件各自的市场定位。 一个采用DCS系统进行过程控制的企业是否还有必要购买SCADA系统软件?

网友A(2001-06-28):
DCS厂商提供的监控组态软件是专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1.配置或组态I/O通道及其信号类型;2.组态整个系统网络;3.组态控制算法;4.组态人机界面。DCS系统的组态软件原来都是专用的,现在至少在I/O通道组态方面还必须依赖其专用的组态软件,但在人机界面级已经有为数不少的DCS开始采用或同时兼容基于PC的监控组态软件。 DCS专用组态软件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处理小组画面时只需填写每个小组所包含的回路号或回路名称就可以了,软件内部有标准的小组画面模板,调用小组画面时以画面编号为主索引,每个小组一般由8个回路或变量组成,画面模式也完全一致。这种画面在存储时也非常节省空间。 力控软件率先提供了这种模板功能,可以让用户生成自己所喜欢的模板画面,在做小组画面的组态时一劳永逸,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模板,如果用户喜欢,可以直接使用。 一般情况下,一种DCS的组态软件只能连接自己的硬件,带有标准通讯接口和现场总线接口如MODBUS、FF等的DCS或PLC可以实现异种设备间的互联,如果需要将多个DCS或PLC连接成较大的实时数据监控处理系统,那么购买SCADA软件还是必要的。

网友B(2001-12-01):
目前已经有一些将硬件与SCADA软件集成的DCS系统,如欧陆公司的T100系列回路控制器和FIX软件结合的N6000 DCS系统,在一些火电厂主控系统中应用。这种模式也不失为一种新型的DCS思路,能够充分发挥软硬件厂商各自的技术优势。

网友C(2002-07-03):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厂商提供软件定制或整合的,会使用起来方便很多,更配合他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