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2-07-03):
李老师: 我在安装9812时,w2000能识别它,inf文件和sys文件都有。控制面板中显示12号错误:设备的不到足够的资源,图标上有个“!”号。我在定义 缓冲时使用缺省值:1024kb.

网友A:
缓冲使用默认值1024Kb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出现的问题,我估计是安装的问题。请确认如下几点: 1.Win2000是干净稳定的 2.PCIS-DASK是win2000下PCI-9812的驱动,不要再安装别的驱动如:PCIS-OCX等等,可能会引起冲突。 2.先安装PCIS-DASK再插入PCI-9812 1。目前先建议你反安装PCIS-DASK,然后确认\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的PCI*.sys有没有被删调。 2。bios用默认设置 3。重装PCIS-DASK 4。换个槽位试试 5。换台计算机试试

网友B:
感谢李老师为我回复问题! 我昨天去了一趟上海凌华,没有找到症结。我观察到在上海凌华的实验平台上实验时,9812的属性栏里有内存地址范围,而我的没有。

网友:
请问你使用的机器是何种配置?

网友B:
我把2000换成98,采集卡好了,网卡不工作了。转回98,故障依旧。

网友A:
可能是和网卡发生资源冲突,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网卡?

网友B:
网卡的型号是realtek rtl8139(a)pci ethernet 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