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连续采集与触发的关系

楼主(2002-07-03):
我现在要采集的数据是:采样持续时间4分钟,每300微秒(0.0003秒) 采一帧(2048个样点、4k数据),按照说明书,每一帧触发一次,可是 连续采集函数没有提到触发问题,只才配置函数里有触发参数。我用 模拟输入,外部触发,单缓冲或双缓冲模式,当触发信号到达时,dma会自动开始传输数据吗?AI_9812_config,AI_ContReadChannelToFile, 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三个函数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你现在的采样要求比较苛刻。PCI-9812使用DMA方式采集数据,PCIS-DASK在每次DMA传送数据前要进行DMA初始化动作,在DMA完毕以后要进行DMA结束动作。这两个动作占用的时间要大于300微秒。更据我们的经验,用联系触发方式。采样间隔最小可以做到3ms。 建议你直接用dobule buffer 方式采样4分钟,然后将有用数据摘出来。 用middle trigger 和pre trigger方式,DMA其实在触发信号来之前就开始传数据了。post trig 和delay trigger是在触发信号来之后传数据。 AI_9812_config进行板卡设置 AI_contreadCheanneltoFile:直接写盘 AI_AsyncDBlbuffer Tranfer :double buffer 方式中将环行buffer数据传送出去。

楼主: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现在有两种方案可以回避触发问题,第一,使用非触发、双缓冲、连续模拟输入,第二,使用pre-trigger,双缓冲、连续输入。采集的开始问题另行解决方案。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B(2008-12-17):
到底是怎么回事?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