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脱开输出端的接触器?

楼主(2002-07-04):
可否在变频器还没有降到0HZ时,脱开输出端的接触器?

网友A:
可以的,但得注意闭合情况

网友B:
是否可以,需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来决定,一般变频器可以通过参数设定使输出开路不TRIP,但在某些应用下是十分危险的.

网友C:
这样做是很不好的,强烈建议不要这样使用.尽管变频器不是一定会损坏,但是它毕竟增加了故障的可能.想想看,带负载拉闸会怎么样?di/dt对功率器件会有什么影响? 举例来说:国家规范要求,电梯变频器和引机之间必须有两组以上接触器分断.但是控制器对接触器的状态是监控的,当接触器的时序错误(主要是带载盒闸花或者分断)的时候是不允许动作的. 供参考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接接触器吗?

网友C:
可以,看看电梯控制就知道了.只是不允许带电流分断. 其实不带电流的时候分断有什么关系呢? 一些一拖多的应用加上热继电器不是也相当于接了一个断点吗?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接接触器. 可以在变频器还没有降到0HZ时分断,但分断时同时要把变频器的运行控制端子断开,等到变频器频率降到关断的频率才能合上接触器.在重新运行变频器。 我的许多工程都是这样用的,有些场合需要这种方式,详情以后在说。

网友F:
关于vcplus兄提及的电梯行标, 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 我和三菱电梯, 东芝电梯的人交流过, 好象在日本的并没有这种要求. 该标准制定的较早. 当时拟定电梯标准的人是参照哪一种国外标准,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我觉得未必妥当

网友C:
这是国内的标准.具体的标准代号我记不得了.不过从廊坊所反馈回来的信息,很多人也在建议取消这种规定.我这里说明的只是可以有接触器而已.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从安全角度出发,在电梯停止的时候保证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电气上面是分断的.国内的电梯厂,大的如西子,巨人等都是这样做的.现在一些电梯专用变频器已经在内部增加了这个接触器的时序控制. 我的意思和zhengzheng 应该是一样的.zz说的办法把运行信号断开也是使变频器输出封锁,此时频率也就自动到零了.

网友G(2007-03-25):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一般不允许接入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