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受接近开关信号,二线式可以吗?

楼主(2002-07-04):
plc接受接近开关信号,二线式可以吗?棕线接+24V,黑线接plc的输入端.有否负面影响?

网友A:
PLC可以接受2线制信号;对2线直流接近开关,棕色线接+24V或0V都可以,黑色线接PLC的输入端,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阿轩 的回复!

网友B(2007-03-01):
但是要小心接近开关的漏电流,不能超过PLC的截止电流

网友C(2007-04-06):
建议搂主使用3线的接近开关,安全可靠

网友D:
我们用3线的接近开关

网友E:
可以~~~当然可以!!

网友F(2007-09-16):
觉得最好还是用3线制的!

网友G:
可以的
但不是很好
最好用三线的

网友H:
配个安全栅!

网友I:
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J(2007-10-19):
直接接到PLC的两端就可以了。

网友K:
我看到二线制的接近开关很多都是AC220V的,很少看到是DC24V。哪为老大贴个网址让我看看啊?

网友L:
 图尔克和倍加福都有呀

网友K:
国产的有吗?

网友M:
 Hitin: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20 12:30:00
    国产的有吗?
-----------------------------------------------------------
浙江洞头有卖此类型开关

网友N:
可以用.浙江光洋的就有两线的.

网友O:
直流两线 一般10-36V 漏电流<1mA
交流两线 一般AC90~250V 个别有380V  漏电流在3mA左右
国产比较多

网友P(2007-11-30):
国产比较多,我一直在用!普通的十几块钱一只!

网友Q:
要两线进口接近开关,请联系我,价格110元以下.品牌:日本山武
联系:13632864480

网友R:
接近开关两线式是有的,其中一根褐色线,一根蓝色线。

网友S:
和PLC连接,建议不要采用2线制的,不可靠;
PLC输入,8mA左右就可以触发;2线制开关的漏电流有时候可能大于这个值!

网友T:
三线的好,二线不可靠.

网友U:
很多接近开关都是AC/DC两线的,DC可以到58V,AC可以到264V。比如SICK, P+F, TE, OMRON, TURCK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