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S,LDP 的区别

楼主(2002-07-05):
LD X004 PLS M7 与 LDP X004 OUT M7 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对于FX1,FX2,FX0N,FX0S等系列PLC,当需要脉冲上升沿输出时,只能用第一种方式; 对于FX1S,FX1N,FX2N系列PLC,两种都可以使用; 从扫描周期分析,第一种方式,X4在每个PLC扫描周期都被读入; 第二种方式,X4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 不同的方式,你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网友B:
菱德富的水平很专业,以后多赐教!

楼主:
还是有一些不明白。 那两种方法的执行结果都一样?我Email给你一段程序吧。 再请教:有些PLC没有OFF-DELAY< ,Count Down Counter.如果编程序要用到这些功能,你是如何解决的? 如果有AB PLC 的问题,可以问我。(以作感谢,交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