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软件中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是分开的两个还是只有一个?

楼主(2002-07-05):
工控软件中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是分开的两个还是只有一个? 如果是两个,通常是怎样协同工作的?如果是一个(也就是没有实时数据库),那么实时数据是临时从硬件取来的,通常多长时间取一次?又什么时候放入历史数据库中?

网友A(2006-06-17):
组态软件厂商的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通常是分为两个;例如Wonderware公司intouch和insql,GE Intellution公司的ifix和ihistorian.
但是实时数据库软件厂商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通常是一个,例如ASPEN INFOPLUS.21和OSI PI.通常保存数据的时间为5-30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