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ICENET 问题

楼主(2002-07-05):
1.请问DEVICENET协议如何分配节点ID,采取什么方式 2.主机外挂64节点,主机被动接收并处理各节点发送来的数据,请问主机与各节点应采用什么连接方式(用DEVICENET协议) 谢谢

网友A:
我的想法: 1。当新的节点一挂上网络,节点自己会以设定的MAC ID或默认的63为地址发送MACID检测信息,检测通过就以这个地址上线,否则不上线。 2。主机与各节点之间采用显示消息连接,I/O消息传送数据。一般的做法,你也可以自己选定连接的方法。

楼主:
谢谢你远方 请问节点是自动发送检测信息吗?还是需要制定协议由软件实现 另外,显示信息应包含哪些必要的信息 谢谢

网友A:
发送检测信息是DEVICENET规定的,是DEVICENET协议规定的东西一般都要编程来实现。 检测信息包括你的ID,物理端口号,系列号,还是厂家号等,你要做DEVICENET,一定要有协议,这些协议上都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