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采集卡

楼主(2002-07-05):
我公司在打算利用图像采集卡来开发一套测试系统,但不知如何挑选CCD和图像采集卡来达到我的分辨率呢?

网友A:
首先确认: 1。动态图像捕捉还是静态 2。每秒帧数 3。分辨率 4。模拟还是数字摄像机 5。是否需要图像分析 然后选择图像采集卡。

网友B(2004-12-10):
李侃老师:您好!请问一下,一套动态捕捉的、数字的、需要图像分析的图像传感系统目前市场的报价大体上是什么情况。如果可以的话,能推荐几种产品吗? 我的email:yanyecu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