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组网问题,用ppi协议!?

楼主(2002-07-05):
我用西门子plc组网,用ppi协议,怎么设置参数,和微机通讯有时死机,有时通讯正常,请教高手?

网友A:
你采用合适的组态软件,如昆仑工控,不必自己重新开发,那样不合算。

楼主:
谢谢!请问西门子plc手册里面说通讯口每口4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的微机是兼容机,建议采用工控机!

楼主:
我用的的确是兼容机,但是就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选用合适的波特率,不要太高,通讯电缆要做好屏蔽

网友D:
PPI最多三台数据机。另一个其实不怎么好用,速度放到9600以下吧,虽然慢一点,烦恼的事情也会少不少的。通讯距离不要超过20米。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摸着些头脑了!等小弟忙过这一阵在和大家交流!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现在已经摸着些门道了,等小弟忙完了这阵子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E(2004-04-06):
能不能提供ppi协议文本和代码呀。houhx@xysoft.com.cn 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