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0的系统映想的第一次下栽

楼主(2002-07-05):
如果一个以3150芯片为核心的控制模块,它的存储器(EPROM.FLASH)在初次使用的时候无任何映像,这时候用LONBUILDER开发系统好像也不能加栽,具体怎样做才能是该控制模块和LONBUILDER建立起通信呢!急切!

网友A:
不能自己解决吗?要花些时间,功夫学习学习了。

网友B:
Hi, 正确的步骤应该是先用LonBuilder或NodeBuilder 编辑过程序后,将 .nei 档案透过programmer 烧录到flash memory中。(这个动作只需要做一次,而且只是对新的flash memory 才需要做) 之后,您便可透过LonBuilder 或NodeBuilder或LonMaker等工具进行程序的下载。

楼主:
呵呵,自己解决式没什么问题的,致使我快要毕业答辩了,没时间了,多谢各位

网友C:
关于nei,nri,nfi,nxe,apb等文件的使用,更多内容请参考LonBuilder,NodeBuilder 用户指南。

网友D:
只有3120才用programmer啊!

网友B:
3120才透过programmer所指的是:针对3120 Neuron Chip 第一次使用时所进行的起始化。 至于,本主题所讨论的内容指的应该是 :针对 搭配 3150 Neuron Chip的Flash Memory于第一次使用(新的,过去未曾使用过)必须进行 Flash Memory的起始化。目的在于将System Image相关信息烧录入Flash Memory。如此, 3150 Neuron Chip 才能认得这个Flash Memory 并激活应有的网络功能。(这是比较简单的描述,详细资料请参阅相关资料 ) 以上为个人浅见,有错当改!并有请各位先进指正! Tome Yeh

楼主:
我认为你的说法很正确 目前,我利用echelon0公司的loncontrol模块(多个)做实验,应用程序可以运行,但是与开发系统不能通信,我正在查找原因,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D:
开发系统用的是什么?

网友A:
loncontrol应该是上海船舶所生产的控制模块loncontrol echelon的控制模块不叫loncontrol.

楼主:
开发系统是lonbuilder,控制模块是echelon的32kflash的模块

网友B:
Jasper兄: 依小弟个人浅见,最快能解决您问题的办法是。 将您在LonBuilder之下的设定参数资料列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样应该会比较容易让大伙帮您想想解决的办法及找出问题的所在。 如果只是提出开发系统无法通讯。我想… 大伙是很难帮的上忙的。 再不然,您可以去问问当初您购买的代理商。我想.. 他们会很乐意帮您解答的!

楼主:
关于设定参数,也没什么。实际上我要阐述的问题是,在lonbuilder下进行测试的时候,所使用的模块能够在开发系统中实现“install”,而“build”不成功,就这些??? 对于设定参数,都是按照常规模式设定的!

网友E:
参数的设定是和硬件有关的,如果你的通信参数和你的硬件不匹配,通信是不行的。对于空白的flash,应该先把固件烧进去,才能在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