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LonWorks显式报文通讯问题

楼主(2002-07-05):
讨论:LonWorks显式报文通讯问题 除了常用的网络变量方式,显式报文也有其应用的场合。 欢迎用户讨论的显式报文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2-03-06):
建议参考 NEURON C Programmers Guide NEURON C Programmers Reference Guide

网友A:
我们用显式报文通信已经用了4年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请看: www.loncontrol.com

网友B:
请教大虾一个问题,网络变量进行数据传输和显示报文传输 有什么内容上的区别,谢谢!!!

网友C:
网络变量一般应用于控制信息字节较少的情况,而显式报文中传输的数据可以大些。 显式报文应参照manual中具体规定的格式。 在通用性方面,网络变量有优势,也是Echelon推荐的方式。

网友B:
网络变量到底有什么优势? 是因为网络变量和显示报文数据格式不同么?

网友D(2002-04-30):
劝大家不要使用显示报文。 没什么好处。

网友:
为何我的留言被删除了!!!

网友:
主题越来越多,答复越来越少,,,,,,

网友E(2002-06-10):
网络变量最大字节数限制在31之内,保证了通讯速度和可靠性,如果用显式消息超过了31个字节,肯定网络可靠性要降低。用网络变量编程简单,通讯由6层以下协议层完成,显式消息一般采用request-response方式,通讯要由应用层处理。

网友D:
网络变量的字节限制可不一定是保证什么通讯的速度和可靠性。 你看看网络变量的固定表结构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nv_sync:1; unsigned :2; unsigned nv_length:5; void *nv_address; }nv_fixed_struct; 其中的长度限制是死的,至于原因我们还是别太主观的认为就是 网络负载的限制。就像现在的键盘一样,就是因为有几个键的敲击 率大才分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如果显示报文超过31字节,就一定影响通讯。又是您的主观判断。 吴礼雄老师他们的产品很多使用的都是显示报文,跟他们交流一下 再说不迟。 用网络变量编程不是简单,而是可以实现互操作和兼容。 你如果作过plug_in就知道网络变量编程也是非常麻烦的。 snvt就是echelon提供给我们的标准。 显示报文也未必都用 请求响应方式。还是问问吴老师他们吧。

网友E:
我看了吴老师他们的产品介绍,当然不是全部,他们实现方式有一种是这样实现的,节点不用安装,也即不分配子网号与节点号,及填写地址表,节点处于unconfigured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应用层只能接收到广播信息包与Neuron ID地址信息包,不能用地址表配置实现网络变量通讯,只能采用显式寻址的显式消息或广播消息通讯。这种方式,每一个节点对每一个信息包不管是否是自己的都要传到应用层来判断,除非直接用Neuron ID进行通讯。 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A:
补充: 节点不用安装,但分配了子网号与节点号(通过电路板上的地址开关上电时自动分配的),节点处于configured状态,这种方式下也可以用网络变量和显形报文同时工作。 网络变量也可以不用安装(不用LonMaker),具体的方法河南杨育红老师已经实现了,可以向她请教。 显形报文方式在工业控制方面应该是应用很广的,例如我们在船舶控制,铁路上如北京--上海的客车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F:
显示报文有好多寻址方式,如果你的节点在配置状态,是可以通过手册上说明的各种寻址方式的,如广播,子网/节点,neuron ID等,后面两种,报文的接收处理是通过神经元芯片的网络CPU完成的,只有传给该节点的报文才送到应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