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微处理器

楼主(2002-07-05):
神经元芯片3150外接微处理器(单片机)时,3150怎样与单片机连接

网友A:
echleon提供了几种方案供您选择: 1、串口 : rs232 (serial out serial in ), motorola sci ,spi 2、并口 :使用 token protocol. 3、mip: 其实就是并口的标准化。 for 3120 ,3150, dram . 4、其他的: 包括I2C等总线接口。

网友B:
see neuron chip data book!

楼主:
请教ZWZXZ: 神经元芯片3150与8031做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由3150处理LONWORKS通讯,8031对控制对象的控制,此时3150与8031怎么连接?

网友A:
我的一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威光的产品中51系列的单片机和3150通讯使用的是串口通讯。 至于,具体的实现方法和软件编制,应该自己可以调试出来的。 2、霍尼维尔他们的产品使用的是3120<---mip-->mcu. 3、你的产品中如果考虑成本因素比较重的话,不妨是试一下串口。 包括:rs232,spi,i2c,bitshift等。 如果成本不是什么大问题的话,用DRAM还是挺好的。

网友C:
因为8031与3150是不同的内核机制,3150属于motorola系列的,它与intel系列的cpu连接方式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肯定能连,该接口方式已经在8031,80c196上用过,很可靠。但是需要一定的技巧,上海船舶科学研究所除了类似的借口方式外,还有一种pc104结构的方式,可参考www.lon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