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neuron 3150通讯

楼主(2002-07-05):
请教各位高手, 单片机neuron 3150怎么通讯?e-mail 1981118yi@163.com

楼主(2002-06-05):
现在至少三种处理方式: (1)MIP (2)Shortstack Micro Server (3)直接使用并口(neuron芯片),和单片机采用主从方式,交换令牌处理,需要handshake,同步。

楼主:
谢谢衣卓老师。如果采用前两种方式,需要具备哪些软硬件呢?前两种方式比第三种方式有优越性吗?

网友A:
不能通过总线形式接双端口ram通信吗?

楼主:
我也听说 过通过双口ram通讯的,但具体实现不太清楚,请问版主可否赐教。

网友B:
neuron3150采用窜口通信,时钟晶振10M,通信波特率为4800,用IO_IN函数接收数据,一次最多能接收多少个字节?敬请各位高手赐教?!! 回复:E_MAIL: dzno_1@sohu.com

网友C(2002-07-05):
好象是255个字节,有点记不清了,但是串口通信速度很慢,而且要有一个握手信号,建议用并口方式或ram方式,详细情况请查询www.loncontrol.com. 顺便回答“易飞”的问题,前两种方式要购买一些开发工具,但是标准,后面一种要自己定义一定的协议,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