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2-07-06):
检测流量,大约2立方/小时,如流量小,可报警,带至少一个辅助触点 ,触点容量ac220,>1A.应该用那种?

网友A:
配一个流量积算仪即可。一般流量积算仪触电容量小于1安培,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选用流量积算仪的输入信号要和流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致。 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qq:69743942 徐砺 0510-319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