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调速电机问题

楼主(2002-07-07):
各位高手好!由于初涉此领域,有很多问题不懂,请各位多多指导! 首先有几个关于电机调速问题: 是否是调速电机本身就能实现无级调速还是加上变频器才能实现无级调速? 或普通电机加上变频器就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加上变频器后,电机是否可以从0 rpm 开始调速? 调速电机能不能在转速为2~3hz的时稳定工作?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请高手出招!

网友B:
调速电机本身具有调速能力有调速器就可实现。 变频调速器是当今最先进的调速设备只要你具有就可轻松的解决所有问题。 你需要吗?我有现货。 你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