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can控制器以发送数据

楼主(2002-07-07):
本人将CAN发送程序DOWNLOAD到单片机自带的flashROM中,由于没有任何的CAN开发器,请问各位大虾,用示波器监测CAN发送引脚的电平,行不行?观察到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
当然可以,你可以看到CAN发出的数据,也能看得到其它CAN的应答信息 但你得保证另外有一个可以接收或是应答的CAN节点存在,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连传不停重发的数据,因为如果CANBUS上只存在一个节点是无法正常工作的,事实上,你可以用示波器读出所发送的数据。

楼主:
谢谢远方朋友,我已实现两个节点的发送和接收,当然也观察到了传输的电平。再次谢谢你!

网友A(2012-05-18):
谢谢远方朋友,學習!

网友B:
麻烦大虾,怎么用示波器观测CAN总线发出来的数据?????

网友C:
Can总线控制器功能很强大。

网友D:
需要如下产品,欢迎来电咨询  。0755-84896852 黄工
1、CAN计算机接口卡(USB接口CAN卡,PCI接口CAN卡,以太网接口CAN卡等);
2、CAN转换器中继器(CAN转串口RS-232&RS-485转换器,CAN光纤转换器,CAN中继器,CAN集线器等);
3、CAN芯片(嵌入式串口UART转CAN模块,CAN控制器,CAN收发器,DC-DC隔离模块);
4、CAN专用电缆及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