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TE系列PLC通讯

楼主(2002-07-08):
我们正在使用TE系列plc,intouch7.11与其如何通讯?我们现有applicom通讯卡。

网友A(2002-06-04):
Wonderware有TE PLC的驱动程序,请咨询Wonderware代理商或代表处.

楼主(2002-07-08):
hello SunDaWei 我想知到你的TE的PLC的型号,可能我能帮你。 因为我所在的公司用的就是TE 的PLC。 上位机是INTOUCH7。0 你可以打电话和我谈。 0772-4200030 转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