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在Internet上远程监控LonWorks网络

楼主(2002-07-08):
一种方法: 在运行LNS Server的主机中,用VC的DDE技术把要监控的数据存入sql server服务器数据库中。 自己建立asp网页,利用ADO RDS远程访问数据库的方式来监控Lon网。 监控画面用ActiveX技术嵌入网页中。 这种监控方法我正在试验,没有用到ilon,用sql驾起桥梁。 如果大家有什么高见请指教。 email:jackie_zheng@163.com

网友A:
以上方法可以实现。 不用i.LON家族产品,可以。但是LNS Server必须在本地,同时,必须接PCC-10/PCLTA-20等网络接口卡,对大型,或者多场所的LonWorks网络性能上,可扩展性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应用i.LON系列,管理中心可以借助internet网络放到远端,进一步中央管理大型系统,多场所/多数据库等。 软件方面:直接采用自行开发的LNS应用,或者利用LNS DDE/OPC 如有可能,最好应用LNS OPC技术实现,使用方便,性能可靠。 以上一点看法,不妥之处,敬请同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