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 v1.12 求助!!!

楼主(2002-07-08):
我今天在公司里学习STEP5软件编程时,系统发生一般性保护错误, 接下来检查了系统,发现系统很乱,磁盘空间很小了,于是想重 装系统,为力保险起见,先对C:盘用GHOST7。0做了镜相文件,然 后把C:盘的授权转移回到了A:盘,至此一切都很顺利,装完系统 后开始装授权,可怎么都无法将授权转移到C:盘,出错提示为“ AUTHMAIN ERR”,没办法了,心想还好做了备份,就恢复系统吧, 结果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恢复系统后,STEP5提示无授权,但用授 权盘看却能看到一个和A:盘上一样的一个授权,就是无法相互传 递。 您能帮帮我吗,我已焦头烂额了! dexin mailto:dexin@163.net

网友A:
第一次,可能你的系统装的不好,可以再装,也可以把你的授权盘拉到其他比较好的机子上去试,看授权盘是否搞坏;第二次,不能用GHOST7。0做了镜相文件,来授权,你可以先把C:盘的授权转移回到了A:盘后,再用GHOST7。0做了镜相文件才行. 西门子的授权不能用磁盘扫描和用杀毒软件的,

楼主:
谢谢另壶冲大哥,我回去再试一下!

楼主:
如何激活STEP5硬盘上的授权。我研究了一下,发现他的授权 在硬盘的\AX NF ZZ\下有两个文件,?.ekb 和?.hrd ,但都是二进制文件, 怎么激活他,各位大侠能告诉我吗?

网友B:
我有办法,请用Graph5 for setp5v7 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