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DEVICENET几个问题

楼主(2002-07-09):
各位高手: 首先谢谢诸位曾经对我的帮助,我还要麻烦你们一下,向你们咨询一些关于DEVICENET的问题: 我现在做一个智能八路采集装置,应用CAN总线与主机通讯,主机对装置设定参数,装置采集8路数据通过CAN总线传送给主机,实时行要求比较高。应用层采用DEVICENET协议,现有如下几个问题: 1.如外挂64个节点,波特率ID号是由DIP开关设定还是由主机设定好?如由主机设定,如何设定? 2.针对此系统,应采用何种连接方式为好? 3.是否必须完全依照DEVICENET协议才能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如只采用部分协议,其它自己制定,是否不能达到产品一致性要求? 谢谢

网友A:
1.两者都可以,如是软件设定,则要通过网络管理工具或是组态工具来修改class 03 instance 01 attribute 02---BuadRate 2。没有建议 3。如果你要做一个DeviceNet节点,那是必要的,因为根据ODVA的一些想法,以后的产品可能要全部通过一致性测试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只是现在不通过测试的产品也可以出售。

楼主:
谢谢你远方,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在此祝愿你的网站更加丰富,越做越好

楼主:
远方: 能具体讲一下主机如何分配给64个节点ID吗?我的系统采用预定义主从连接组方式合理吗?

网友A:
首先,MASTER不用主动去分配各个SLAVE NODE的MACID,因为你每一个节点上线时首先要进行DUPLICATE MACID CHECK,如果你采用DIP设定MACID,则你的节点在上线时就要用当前设定的MACID值发送检测消息到网上,如果你设定的这个ID网上不存在,则你就用这个ID与其它节点通信,如果已经有这个ID了,那么你就要换ID再进行检测。如果你是SOFTWARE来设定MACID,则默认值都应该是63。而MASTER在组态的时候是从0到63发送连接信息,如果有回应,它就检测到有存点存在,否则就不会有这个节点。所以,ID首先是从节点自己定的。 其次,对于DEVICENET的三种连接方式,一般的开发人员都选用GROUP 2 ONLY,因为一般的节点不需要支持对等(PEER TO PEER)连接,只要主从连接就可以了,所以你的节点也可以考虑,因为这样开发周期会短,相对也比较简单实用,做UCMM还是有些麻烦的。

网友A:
DEVICENET的三种连接方式?哪三种?

网友A:
UCMM Group 2 server Group 2 only server

网友B:
to 远方: 我想买一个Group 2 only server 的普通I/O节点,推荐一下买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