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

楼主(2002-07-09):
我的理解是单片机在工业控制主要是稳定性的问题 PLC是工业环境中的 我的问题是工控机.单片机.PLC三者间在工业上如何相结合互相取长补短 请教高手

网友A:
单片机是仪表,或民用产品上用多吧。 plc就不用说了。 工控机?我不熟。请教。

网友:
其实,PLC因程序个根据用户要求作多次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通用工业计算机,而单片机因其开发以后程序不可改变,因此它用途单一,可以称为专用工业计算机。而工控机则是防护等级较高的计算机系统,三者关系是,功能不变的使用单片机,功能有可能改变的使用PLC,单片机、PLC在现场检测及控制,工控机则实现远程监控。

网友:
plc要用于逻辑控制,与不太复杂的数据处理; 单片机主要用于信息的处理,复杂快速的计算;PLC可用单片机实现,但大多数情况下PLC无法代替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