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诊断的疑问

楼主(2002-07-09):
小弟我在学习现场总线时有些疑问,在这提出来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忙. profibus的三级诊断是什么意思,我看书上写的是:本站诊断;模块诊断;通道诊断。而且在西门子的协议芯片DPC31中(spc3我没看过,应该也有吧),还有专门有诊断标志位,不知道这诊断和一般的信息帧有什么不同,诊断帧的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A(2002-04-10):
profibus-dp有6个字节的标准诊断报文,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扩展自己定义的诊断报文,我的理解是这三级诊断都是设备相关的,应该自己实现。

楼主:
是不是说,应该由自己定义,可是那怎么定义的了?有没有统一的格式,或者是规范了。

楼主(2002-05-15):
? 1.怎么控制参数报文的长度,也就是在数据报文的第二个字节上的 length_data_len, 2.USER_PRM_OK CMD,USER_PRM_NOT_OK CMD和USER_CFG_OK CMD, USER_CFG_NOT_OK CMD怎么使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02-07-09):
诊断分为标准的诊断信息和扩展的诊断信息(8位位组1-6),你说的本站诊断和标准的差不多,而扩展的就包括设备相关,标识符相关和通道相关。 标准诊断几乎都是规定好的格式,而扩展的诊断中 设备相关的规定了首部字节;与标识符相关的规定了首部字节和位结构; 与通道相关的规定了3个八位位组。 有时间共同切磋

楼主:
请问捉青蛙 你是怎么进行定义的

网友B:
你好,可不是我定义的,是规范中定义的 我写几个给你,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标准诊断信息:位组1:位6:上一个参数帧错误,从站设置。 位5:从被寻址的从站处接到一个不合理的响应,主站设置。位4:当请求一个此从站不支持的功能时,从站设置。位3,可能就是有扩展诊断,从站设置。位2主站发送的组态和从站已确定的组态不同,从站设置。位1:从站并没有为数据传递作好准备,从站设置。位0:不能通过总线到达从站,主站设置。位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