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etview读取历史数据及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2-07-09):
我们用组态王做了这样一个系统:其中一台机作为网关机(Gateway), 负责接收现场实时数据和作为历史纪录服务器,另外一台机作为客户 机(使用Netview),负责从网关机上读取数据。现有如下问题需要请教: 1.在客户机上使用赋值语句 n1=\\gateway\tagname.comment 值赋 不上。 2.在客户机上可不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HTSetPenName(HistTag,PenNum“\\gateway\a1”)。 3.在客户机上读取历史数据,节点和客户应如何配置? 4.报警窗口只能显示开机后的报警信息,要想显示上一次开机后的报警 信息或几天前的报警信息,应如何办?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首先我感觉到你用的是6.0版,而不是6.01版,以下回答均针对6.01版 1.这个问题在6.01下已解决; 2.可以使用; 3.网关机网络配置为“历史服务器”,客户机网络配置为“客户(历史数据)”; 4.最好采用外部数据库。

网友B(2010-01-16):
请问,哪位有组态王NETVIEW加密锁使用手册,我第一次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