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载启动轻载运行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2-07-09):
我的设备启动负载很大,采用大功率电机拖动,正常运行时负载较小,运行电流不到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为了节能应采用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是什么设备?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
设备是抽油机

网友B:
gdlhk你好: 抽油机 也是采油机,我也考率了很长时间,性价比好,通用性高。 不容易,我们能滩讨一下吗?我在开发此类设备,还考率通讯一体的问题。 我的联系方式:zhenghon@mail.wl.xj.cn tel:13095188157

网友C:
抽油机功率不会很大吧,应该低于150KW,如果运行后电流只有额定的一半,说明负载还不到一半,这个时候功率因数相当低,多消耗的电能也就是电动机铁损,铜损,我觉得电动机启动后加一个电容补偿一下就可以了,投资又非常小,不知道其他朋友什么建议!

网友B:
ken你好: 抽油机功率不大,22KW-45KW,但工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它不但起动需大力矩,上升段也需要大力矩,只是下降段电机处在发电状态。最关建就是下降段,这个过程是往复的,连续运转。同时随油的稠度,井深,产量调节往复运动次数/MIN;目前的普通的变频调速还不理想,在变频器的直流上加制动电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解决不了,由其在新疆吐鲁番和塔里木夏季气温达到40-50度是经常的,柜壳的散热都要解决何况发热的电阻,变频器发热。接通制动电阻的开关管的寿命会在频繁的长时间的开起过程中损坏,用在起重场合可以,那是断续的。 只有发展直流到电网的反馈技术,才能使变频技术更完善,从而真正与直流调速技术相貔美,我希望各位同仁在这个方面多讨论,使变频调速装置功率因数为1,我知道西门子,ABB,KEB,都有此类产品,但价格太贵,希望用该技术代替制动电阻。这里有一个问题怎样做到反馈到电网的交流电与电网的电的相序同步,且做到独立的单元与大多数变频器通用? 有不足处请各位同仁指出。

楼主:
zhengzheng: 你可以使用YCT系列的调速电机外加一个能控制上下冲程速度不同的控制器解决,但不一定节电。不但能解决启动的问题,而且可以起到一定的增油的目的。

网友B:
gdlhk: 你好!我这里讨论的是变频调速在抽油机上的应用问题,与你提的相差太远.我们使用YCT系列的调速电机,还不如干脆直接买带反馈变频调速柜,既节能,功率因数为1,机械部分不须做改动; 我这里只想让大家把变频调速的性能更加完善,YCT系列的调速电机不能改善功率因数,做为工业行业,在满足生产的条件下,怎样花最少的钱去降低耗能,才是对的.抽油机的节能方法很多,但功率因数为1和按需节能来说,从理论上来说带反馈变频调速,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D:
各位好! 关于抽油机,Vacon NX变频器已有成熟方案,且不加任何制动电阻,并能保证恒定的抽油次数,增加油井的产量和减少机械损耗。 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大油田做过试验,试验效果极好,平均节省有功25%以上,增加产量10%以上。 有机会可跟他们的代表处联系,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Vacon变频器真的很厉害,尤其它的编程平台,可对用户公开,可以替代部分的PL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