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用电器中如吊扇等,是从1档起动好还是应当用最高档起动?

楼主(2002-07-09):
一般在工业控制中,电机起动都是考虑低压起动后再转全压。但在和一些朋友谈论时,很多人认为风扇(比如吊扇)起动应该全压(最高档)起动,这样起动快,会更省电和对风扇更好。我个人认为这样做应该没有用,虽然起动快,但起动电流肯定大了,对风扇应该没好处。省电应该也说不上吧? 请问大家是认为最高档起动好还是从低档起动好?(这是个意义不大的问题,但我确实想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论错了。)

网友A:
吊扇的调速器实际上是一个可调压的变压器,因此我认为应该从一档开始更为合理.

网友A:
吊扇的调速器实际上是一个可调压的电感,因此我认如果从最低档开始的话,启动力矩过小,容易引起过流. 如从最高档启动则启动瞬间电流较大;因此应从中间档启动。

网友B:
呵呵,用可控硅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