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2-07-10):
14台g9s中一台改同容量的g7s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只要负载无特殊要求,没问题 .我在纺丝机计量泵电机拖动中甚至用G5S代替,已经用三年没问题.

网友:
无特殊要求,没问题

网友:
一般应用没问题,我用PS9改过P7系列的,是用在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