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2-07-10):
传感器与变送器的区别?杂志上“电量隔离传感器/变送器”是一回事吗   ?还是两种产品?

网友A(2002-04-08):
忍不住,我来罗嗦几句,不一定正确. 传感器是对现场的物理量信号进行测量,例如压力,流量,温度等等. 但是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各种各样的,例如热电偶一般就是毫伏信号,压力传感器可能是电容值的差别,这些信号不能直接被控制系统使用,因此需要把它变成标准信号,例如4~20ma等,这就需要使用变送器. 比方一个铂电阻,就是传感器,和电阻匹配的转换器就是变送器.现在的仪表,很多把两者做到一起,例如压力变送器,电容(扩散硅,单晶硅等)传感部分和信号变送部分已经做到一起了. 现在的仪表很多是两线制的,即信号和电源公用两根电线.使用dcs之后,很多变送器也"没有"了,因为dcs的端子模块已经集成了变送功能.一些调节器,也可以选择热电偶的分度号,而不需要使用变送器.

网友B:
vcplus对传感器和变送器的解释已经很详细了。由于现在传感器/变送器一体化的趋势,市面上的传感器产品很多已与变送器集成在一块了,所以二者的产品概念较模糊。

网友C(2002-07-05):
哦,原来是这样。

楼主:
VCPLUS是行业高手,佩服!有机会多向你请教,你目前主要做哪方面的系统?

网友D:
由于科技的进步电子设备集成化的发展,使传感器,变送器有了一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于它们的概念不要太注重,只要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可以了,你明白了吗?其中有一位同行说的很好。

网友E:
楼上回复真的很好,变送器的选择根据你控制系统对输入信号的要求来选择,如4-20mA、0-10V等等,而且要考虑传输过程的参数损耗及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