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的接口形式

楼主(2002-07-10):
CAN总线的接口形式是485接口,那CAN收发器能不能就用一般的RS485收发器代替呢,他们的作用都应该只是电平转换吧,我想。 哪位大牛能解释一下呢? 谢谢

网友A:
当然不行,首先CAN总线的接口形式不是485接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的区别你可以自己查阅有关的资料。

网友B(2008-06-22):
两种虽然都是差分信号,但电平特性的定义完全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