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的lrc算法

楼主(2002-07-10):
lrc算法通过vc来编写,是按照手册上的例子来做的,可惜结果就是不对。有哪位高手知道到底该怎样写,有例子吗?

楼主(2002-05-28):
没有人知道吗? 有一例子: 某命令串为":010200000001FC" 其16进制为“3A 30 31 30 32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46 43 0D 0A”。其中第一个为起始符,2-13为数据,14-15即“FC”为LRC校验码,有人能告诉我FC是如何算出来的吗?

网友A:
01+02+00+00+00+01=04; 取2的补码100-04=FC

网友B:
命令串就是十六进制数吧??? 楼上兄弟讲的很对,LRC的定义为: LRC侦误值及是将第一至最后一个资料内容加总,得到之结果以256为单位,超出之部分去除(例如得到之结果为十六进位128H,则只取28H),然后计算二次反补后得到之结果即为LRC侦误值。 如果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单步看看每步算得是否对,可能位操作会容易出错。

网友C(2002-07-10):
LRC 看来就是所谓的零校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