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输入

楼主(2002-07-11):
请问在INTOUCH中输入中文的简便方法(不会只有粘贴中文图片这一种办法吧)

网友A:
选择文本工具(工具箱中的"T"图标), 然后在画面选一个位置按一下鼠标, 你就可以用各种中文输入法输入汉字了.就象你在Word中输入汉字一样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