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问(力控)!

楼主(2002-07-11):
我现在想在工程中试用组态软件,在力控的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能给予帮助! 请问力控的技术人员,在按钮的动画连接中,‘一般性动作’有何意义?怎么使用?我是菜鸟,请举个例子来说明,谢谢!

网友A:
一般性动作可以针对选择的对象编辑一组动作。它可以赋予对象一些更为灵活的动作。 此时一定要知道图形对象的名字,也可以用this来代表。一般性动作的执行周期可以根据需要来设定。一般性动作仅与选定的图形对象有关,也可以引用其他图形对象的属性。例如,用一个运动的矩形(矩形的名字以veh表示)到一个限定的区域中时,使报警指示灯(用alarm表示)变红。 定义alarm的一般性动作:if (#veh.X>255) or (#veh.y>300) then #alarm.color=20; (假设红色的代码为20) endif;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有问题: 请问力控的脚本程序中的IF语句,是否允许嵌套?最多可以嵌套几句? 我想按照如下的方法使用,请问是否允许: if 条件 then if 条件 then 程序 endif if 条件 then 程序 endif if 条件 then ... endif endif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有嵌套层次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