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启动

楼主(2002-07-11):
有台设备要两台90kw电机同时带载起动,延时制动,工作时间20小时左右.请推荐几种起动控制方式,成本如何? 谢谢

网友A:
软启动、自耦变压器启动,前者贵后者便宜一些。

楼主:
载荷大时用降压启动要小心启动不起来。

网友B:
1。软起+变频+PLC,成本十万。 优点:起动电压,力矩可调。制动也可保证。负载不重还可节能。闭环控制。节能,若两电机共同带一负载,有公共出口。较适合。 成本高。 2。变频+变频+继电器.十三万。起动电流最小无冲击。节能闭环控制,若工作电流小,负载不重,是最好方案,节能效果最好,1-1年半就可收回成本。若两电机负载单独较适合。 3。软起+软起+继电器。开环,冲击小。起动力矩受影响。

楼主:
采用鼠龙是电机,定子调压,转子调速.(如果要求启动性能,肯定很归)

网友C:
你们有没有搞错?砍人啊?这里不欢迎砍人.

网友D:
对待技术问题要说清楚,象你这样含糊谁能给你一个详细回答。

网友E:
用Rockwell Automation的软启动器,采用带突跳启动的软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