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问数据采集与现场总线

楼主(2002-07-12):
1.PLC的模拟量输入一般需现将采集量转换成采集模块识别的模拟量(电压或电流),相比较数字量要差,需转换模块(需计成本),且模拟量输入卡转换时间长,采样频率低。 2.计算机板卡采集系统,采集点多,采样频率高,但接线复杂。 3.现场总线侧重点好像不在数据采集上。优点是采样频率高,抗干扰好,易于扩展,但现场需智能仪表成本高。 问:本人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及控制系统,正在定方案,有些问题不太清楚,以上看法不知是否正确。我要采集的主要是压力和温度共约40~50点,采样频率100次/秒,以后还要扩展。 请问哪位高人指点方案。如选现场总线,哪种好? 感激不禁!

网友A:
凌华科技有一种高速远端采集产品,通过RJ-45网线配线,可以拉200M。A/D转换时间是8ms。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