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LOPC使用问题

楼主(2002-07-12):
我安装好NLOPC,配置好数据库(scan)之后,打开NLOPC Server,只看到NLOPC server ready的提示,就没别的反应了。我该怎么用它呢?是不是server端已设置好?但若设置好了,我应该能查到有那些变量吧? 还有,怎样用客户端去连接呢?怎样编写客户程序?

网友A:
需要熟悉OPC 标准以及操作,见国际OPC网站。 对于不同的OPC服务,利用组态软件以及VC/VB等都可建立OPC客户端程序。 如正式购买OPC,免费提供软件开发指导,组态,调试服务。

楼主(2005-03-07):
我想买,但试用版一直都没用通,不知道这个软件到底如何。所以也下不了决定买。 我现在用NLOPC config中的scan network,一直都只能scan到i.lon1000这一个设备,其它的nodes一直扫不到。不知为什么? 不知有没有厂家或者代理商的人能够做一点售前的指导?

网友A:
NLOPC有2个版本,一个是MIP/NSI的,另一个是LNS/VNI的,如果使用的是LNS版,OPC需要利用LNS数据库进行数据访问;MIP版的OPC,不需要LNS或者利用LNS转换非LNS数据库; ------------------------------------------------- Echelon公司的i.LON 1000或者i.LON 600是不支持MIP/NSI的!!!LOYTEC公司的L-IP支持MIP/NSI. 使用LNS/VNI OPC Server支持i.LON和L-IP等,需要建立LNS数据库。

网友B:
上工控网上搜呀!

楼主:
To Huxingye: 搜什么呀?根本就没有。 To 衣卓: 我是从工控网下载的,看不出是什么版本的。能否告知? 我选择LNS To NL OPC,打开的对话框中是空白,一个project也没有。可我的机器上是有用LonMaker做的project呀! 我选择Scan Network,不知怎么只能扫描到一个设备,就是i.lon1000(是通过TP-1250连到电脑的,IP通道我断开了)。和i.lon1000一起连在TP-1250上的两个路由器都scan不到,再下面连的I/O设备更是看不到了。 多谢了!

网友C(2009-04-29):
LONMAKER软件免费试用版可以下载吗在那里下载??请各位大虾们指教。。小弟在这里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