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调试9812的pci-dask样例程序

楼主(2002-07-12):
感谢李老师不厌其烦的为我回答问题。 我现在基本上能看懂例子程序。可是,今天调试时,编译通过,连接出错。信息是这样的: libcd.lib(crt0.obj):error lnk2001:unresolved externnal symbol _main 这个_maim 在什么位置,导致不能解析?我使用的是vc++6.0.

网友A:
PCI-9812的PCI-DASK的SDK例子程序都可以在VC++6中编译连接通过--打开*.mdp文件,VC6会提醒你进行转换,选择yes.你这个错误提示我很早以前遇到过,好像是VC 的设置问题。如果想简单的话,重装一下VC,也就半个小时而已。

楼主:
确实是环境设置问题,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