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7-200浮点除法指令

楼主(2002-07-13):
我使用二次仪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到s7-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中,用如下指令执行:MOVW AIW0,VW100;ITD VW100,VD120; /R VD120,VD124。为何在联机调试时,VD120显示"NAN"。不知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浮点数除法指令。

网友A(2008-05-09):
NaN 的意思就是 not a number,即一个不确定的数,是你的输入数据格式不对。增加一条指令DTR VD120, VD120,将其转化成浮点数即可。

网友B:
要将双整数转换成实数,才能进行浮点数除法运算。www.dglongfeng.com.cn

网友C:
数据格式不同怎么能行呢,不管是做什么数学运算时一定要考虑数据的格式

网友D(2008-09-05):
200数据格式要求比较严格

两数进行四则运算一定要保持数据格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