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软件中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是分开的两个还是只有一个?

楼主(2002-07-13):
工控软件中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是分开的两个还是只有一个? 如果是两个,通常是怎样协同工作的?如果是一个(也就是没有实时数据库),那么实时数据是临时从硬件取来的,通常多长时间取一次?又什么时候放入历史数据库中?

楼主:
您是指的什么组态软件

网友A:
您的问题非常好。实时数据一般在内存中运行保存,历史数据库则存放在硬盘中供比对查询用。应该分两个。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控制软件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市面一般的组态工具都不是真正的控制软件(PC-Based Control软件)。国际上销量最大的PC-Based Control软件在国内销量很低,主要是该公司不肯对国内市场投入。该软件的应用详见网站:www.genesystem.com.cn 或美国的网站:www.entivity.com Dell、GM、FORD、3M及IBM等公司的生产线控制用的全是该软件作实时监控,历史记录由VB/C++实现。由于Think&Do控制软件中的超级中断功能使控制达到硬实时,如10毫秒,用PC当CPU,加Optilogic RTU就相当于PLC作DELL的过程控制和物流仓储分拣等控制,而且速度比PLC更快。当VB/C++作历史记录保存时不影响硬实时控制。也就是说存入历史数据的操作是在前后两个固定时间的控制中间空余的时间内做,而且空余时间不够多时,可能会经常被控制所中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