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

楼主(2002-07-15):
用两台丹佛斯变频器控制两台潜水泵,为两条生产线恒压供水,当管道上的阀门全开时,变频器超载报警然后停机,需人工倒截门开备用泵(只有一台备用泵,是使用工频的),是否可以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说的太含糊,请说的再清楚点最好能给我一张图。

楼主:
我准备再加一台潜水泵,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潜水泵,当负载大,泵不够用时,切换到工频,然后用变频器控制另一台泵,请问怎样实现切换。

网友B:
采用TD2100是很经济可行的方法.可到下面地址下载资料: http://www.avansys.com/china/template/337/index.asp?menu_ID=834

网友C:
您的VLT选得是哪个系列的,匹配潜水泵时容量选择是否正确?参数设定是否正确?管路的结构又是怎样的呢?

楼主:
变频器是vlt5000系列,是按潜水泵的功率选的,可能选小了,所以想再加一台泵作备用。 td2100看起来不错,因已经有2台丹佛斯变频器,再作系统可以选用,下载的资料中图形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