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哨声

楼主(2002-07-15):
我在应用变频控制风机电机时,出现变频无论在什么频率时,电机都有哨声,而且电机有发热现象。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1-07-14):
正常,想要减小噪音可调高载波频率,高的载波频率除了掩盖噪音其他无一点好处。

楼主:
可我使用的ABB ACS500系列,在参数中无载波频率的设定。

网友B(2002-05-31):
考虑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不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输出电缆太长了,需要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A:
换Danfoss的VLT呀,一次搞定,特别有益于减少电机温升。

网友E:
你的风机可能是密封的,如果是。就不能当普通的风机对待。可能变频选小了,或参数调一下。工频下电机是否满载。

网友F(2002-07-01):
你需要检查一下风机的扇叶是否平衡?我曾处理过这样的故障,调节好扇叶的平衡后哨声消失。

网友G:
正常,想要减小噪音可调高载波频率!!

网友B:
虽然提高载波频率可以减小电机噪音,但开关损耗更大,电机更加容易发热。ABB ACS500可以调节开关频率。

网友H:
高载波频率调不了的话,首先检查是否是电机的问题,再考虑容量问题。哎!你真累!小日本的安川变频器不错的,可以用,省心省力!

网友I:
你的电抗器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