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devicenet总线上的24v电压转换为节点上的芯片5v电压?

楼主(2002-07-15):
各位大虾能否告知如何把总线上的24v电压转换为5v电压,不用dc-dc和7805?谢谢了!

网友A(2006-12-03):
用电阻分压

网友B:
不用刀子,怎么能把肉分开?按照原始人的办法用石头砸!!
   怎么到了文明社会,还有这么多人想要回归原始?

网友C:
    一定要通过稳压电路来实现24V---5V的直流电压转换!

网友D:
用LM2575降到5V,但是电路较麻烦,也可用LM317,7805等,如果5V电流不大,在几十毫安级,可直接用7805降,如果电流较大可用7815后再用7805

网友E:
 通讯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3 8:47:00
    不用刀子,怎么能把肉分开?按照原始人的办法用石头砸!!
   怎么到了文明社会,还有这么多人想要回归原始?

ps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