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自动化监控系统应用(MCGS在机房监控中的应用)

楼主(2002-07-15):
工程名称:上海市国泰君安证卷股份有限公司机房监控系统工程 工程性质:环境监控/MCGS 工程规模:10组空调机组、2组UPS系统、空调全线漏水监测、房间温湿度、图像监测 工程概况及分析: 充滿活力的21世紀,一个数字化高速发达的世纪,数据的安全、高效越来越显得重要,我们知道,安全不仅仅是优质的设备,更在于良好的运行环境、合理的维护,从而使设备运行的更加安全、高效、便捷。该系统就是为我国大型的证券经营单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设备工作环境得到有效的监控而设计的。 该环境监控系统分为五个部分组成,包括空调数据采样监控、UPS数据采样监控、房间温湿度采样、配电系统数据采样、图像监控采样,然后利用数据总线的方式将数据分别传递到监控系统,全数字化通信模式的抗干扰能力强、测量控制精确度高,借助数字双向传输的特点和先进的设备管理软件,可实现参数远程设定,采集丰富的仪表信息,有利设备故障诊断,改善管理状况。 中心监控系统的上位机采用台湾ADVANTECH原产的工业工控机,配置为PⅢ1GHzCPU、512M内存,软件操作平台为WINNT4.0,速度快、稳定性好,上位组态软件为国内通用的北京昆仑通态MCGS监控软件。 数据采集系统根据各种设备的要求不同量身定制,比如空调数据和UPS数据采集采用海洛斯空调和爱克赛电源原配采集模块、环境温湿度采样采用ADVANTECH ADAM4000系列数据采集模块、配电系统数据采样采集模块,图像监控系统采用,通过这样的配置,既保证了数据采集的稳定性,有保证了数据采集的速度。 监控系统集中了所有各部分(空调数据、UPS数据、配电系统数据、温湿度数据、图像数据、门禁控制)的数据,然后通过树型结构的总操作画面,可以在各个部分之间任意切换画面,操作十分简单。同时,提供系统及密码操作、系统缺省数据的保护及备份、数据设定、调整及修改设定值、调整及修改模拟量的报警限值等丰富的功能。 为了使维护更加方便,该系统上同时加载了参数设定、故障诊断等功能,既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需要,设定不同的参数;同时当系统出现故障时,通过对系统故障的查看,就可判断出故障的原因,从而缩短了排除故障的时间,提高了整套系统的性能。 为了有效的保存处理数据,该系统还开发了相应的实时数据报表、历史数据报表、实时数据曲线、历史数据曲线、报警数据报表等数据表格,使数据的查询以及管理更加方便。 另外,为了有效的管理系统,该监控系统同时加载了权限管理功能,既不同的管理权限只能操作不同的功能界面和功能按钮。 画面说明 监控系统的主要的操作画面及名称如下 1、监控系统流程主控画面
2、监控系统空调运行画面
3、监控系统UPS运行图
4监控系统温湿度运行图
5、监控系统漏水监测图
该系统自2002年3月20日完成并投入运行以来,工作正常,图表清楚,数据准确,控制平稳,运行可靠,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上海力达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赵伟民 齐永强

网友A(2011-06-03):
ARM 2440-stm32视频-dsp-CPLD-FPGA-PADS开发视频-嵌入式系统开发-单片机开发
视频
=======(基于2440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教程=======
视频文件列表:
第一部分:(Linux系统管理)
(嵌入式系统概述)
Linux介绍)
(Linux定制安装)
Linux命令1
Linux命令2
VI使用
系统管理)
Shell编程)
GCC程序编译)
GDB程序调试)
Makefile工程管理)
第二部分:
库函数方式访问文件)
系统调用方式访问文件)
时间编程)
进程控制理论)
进程创建
进程等待
进程通讯概述
管道通讯)
信号通讯)2-3-3
共享内存通讯)
(消息队列)2-4-1
(线程创建)2-5-1
第2阶段\第五天(多线程)\2-5-2(线程等待与清除)
(ARM程序设计)(ARM概述)
(ARM程序设计)(mini2440)
(ARM程序设计)(ARM寄存器)
(ARM程序设计)(ARM寻址方式)
(ARM程序设计)(ARM指令1)
(ARM程序设计)\第一部分(体系结构指令)\3-1-6(ARM指令2)
第三部分:(内核开发)
内核简介
Linux内核源代码)4-1-2
Linux内核配置与编译)
Linux内存管理)4-2-1
(Linux进程与内核地址空间)
Linux内核链表)
内核定时器)
内核进程)
进程调度)
系统调用)
Proc文件系统)
异常分析)
交叉工具链)
嵌入式系统构建)
bootloader介绍)
Uboot简介)
UBoot命令)
Uboot移植)
第四张部分:(驱动程序设计)
Linux驱动程序介绍)
字符设备驱动)
简单字符设备驱动实例分析)
并发控制)5-1-4(并发控制)
Ioctl设备控制)
内核等待队列)
阻塞型字符设备驱动)
poll设备方法)
自动创建设备文件)
mmap设备方法)
硬件访问)
LED驱动程序)
总线)
设备)
驱动)
platform驱动)
中断处理程序)
按键驱动)
网卡驱动程序设计)
CS8900A网卡驱动程序分析)
输入子系统)
触摸屏驱动程序)
PCI总线)
PCI驱动程序设计)
串口驱动程序)
===============================================
=======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第一讲 ARM处理器和STM32微控制器(37分钟)
ARM处理器家族
-ARM7系列介绍
-ARM9系列介绍
-ARM10和ARM11系列介绍
-ARM Cortex系列介绍
ARM Cortex-M3的应用介绍
STM32微控制器
-特征和资源讲解
-管脚的配置灵活性讲解(即管脚的重映射功能)
-微控制器功能框图讲解
开发工具IAR EWARM介绍
STM32微控制器最小系统
-电源电路讲解(芯片电源功能块及开发板电源电路设计讲解)
-时钟电路讲解(芯片时钟树及开发板时钟电路设计讲解)
-复位电路讲解(芯片复位功能块及开发板手动和上电复位电路设计讲解)
-启动配置电路讲解(芯片启动模式的讲解)
-调试电路讲解(调试电路接口设计和所需仿真器讲解)
STM32微控制器的应用领域介绍
第二讲 STM32固件库说明及移植到IAR EWARM中的详细过程(33分钟)
IAR EWARM破.解版的详细安装方法讲解(包括ST公司提供的更新文件的安装)
STM32固件库介绍
-固件库的功能介绍
-固件库的特点及有点介绍
-固件库内部各源文件详细介绍
移植STM32固件库到IAR EWARM及IDE的操作方法
-良好的工程创建的习惯(以GPIO的操作为例)
-编译设置中的各选项详细讲解
-编译成功的输出文件说明

第三讲 触摸屏的使用(14分钟)
-电阻触摸屏的结构介绍
-使用ADC来获取X,Y轴的坐标原理
-程序详解
第四讲 存储器和总线结构(19分钟)
-总线结构讲解
-理解内部存储器的分配
-lnkarm_flash.xcl和lnkarm_ram.xcl文件的理解
第五讲 RCC的配置和使用(55分钟)
-理解各种复位
-时钟树分析
-Systick 系统嘀嗒定时器的讲解
-相关寄存器理解
-相关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第六讲 EXTI和NVIC的配置和使用(34分钟)
-STM32中的NVIC的理解
-NVIC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STM32中的EXTI的理解
-EXTI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外部模拟中断输入测试实验
第七讲 STM32的GPIO和AFIO的配置和应用(54分钟)

STM32的GPIO
-GPIO资源介绍
-GPIO工作模式讲解
-GPIO的特点讲解
STM32的AFIO
-芯片中的AFIO资源讲解
-使用AFIO的方法和操作要领讲解
GPIO的初始化要素
-选取工作管脚的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工作模式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速率参数配置讲解
AFIO的使用
-如何映射功能块到相应管脚的方法讲解
GPIO和AFIO的寄存器讲解
GPIO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跑马灯实验详解(GPIO的输出操作)
-按键识别和LED指示实验详解(GPIO的输入和输出操作)

第八讲 I2C总线(96分钟)

I2C总线中的概念讲解
I2C总线应用实例
-以无绳电话基站为例来总结I2C接口通信的特点和注意事项的讲解
I2C总线的操作要素
-工作模式讲解
-数据的有效性讲解
-传输开始和停止条件讲解
-数据传输格式讲解
-寻址方式讲解
-仲裁和时钟同步讲解
基于I2C总线的读写工作过程
-写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读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EEPROM AT24C02 的操作
-特点讲解
-各种写操作讲解
-各种读操作讲解
软件模拟I2C时序
-I/O模拟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提供时钟信号、发送ACK、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和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时序模拟讲解
-连续多字节写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连续多字节读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
-特点讲解
-I2C总线中出现的错误讲解
-I2C中DMA的特性讲解
-I2C主发送器工作流程讲解
-I2C主接收工作流程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I2C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I2C控制器对AT24C02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的详解

第九讲 TFT模块的字符、中文和图片显示(26分钟)
TFT模块
-特点介绍
-坐标系和引脚讲解
TFT模块的配置和取模软件的取模原理
-TFT模块的常用配置讲解(包括数据格式和扫描模式等)
-取模软件为中文和图片取模的原理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字符显示功能函数讲解(含ASCII码表分析)
-图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16*16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48*48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第十讲 单总线(33分钟)
DS18B20讲解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详解
-各种寄存器及温度输出数据格式讲解
-电源供电方法介绍
单总线讲解
-特点讲解
-硬件设计讲解
-命令序列讲解
-初始化
-ROM命令
-功能命令
-信号时序讲解(即软件模拟)
-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写时隙
-读时隙
工程源程序讲解
-使用GPIO来操作DS18B20的各种功能你函数详解
第十一讲 SPI总线(85分钟)
SPI总线介绍
SPI总线的通讯时序(即软件模拟SPI通讯时序)
-通讯框图讲解
-四种SPI通讯时序讲解
-GPIO模拟发送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接收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写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GPIO模拟读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
-特点介绍
-NSS引脚的软硬件管理详解
-SPI接口硬件设计讲解(全双工和单工通讯等)
-使用硬件SPI容易出错的地方和操作要领讲解
FLASH AT45DB161D的操作
-特点介绍
-内部存储组织讲解
-各种读写时序讲解
-各种读写指令讲解
-擦除指令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SPI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SPI控制器对AT45DB161D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详解

第十二讲 SMT32中的ADC操作(88分钟)
ADC的特点讲解
ADC的功能框图讲解
ADC的各种转换模式讲解(包含规则组和注入组的操作原理和注意事项)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讲解
ADC的数据对齐讲解
ADC的模拟看门狗作用和使用讲解
ADC中的DMA特性和配置讲解
双ADC工作模式详解
ADC的寄存器讲解
ADC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的功能程序详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和模拟看门狗,并实时更新报警标志的功能
程序讲解
第十三讲 CAN总线(124分钟)

典型CAN总线网络系统结构详解(包括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讲解)
CAN总线中的基本概念分析讲解
CAN总线的报文传输和结构讲解
-各报文类型
-各报文帧格式
-位定时
-帧间间隙
-位填充
CAN总线特点讲解
STM32中的CAN控制器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讲解
-工作模式讲解
-初始化配置和参数设置讲解
-发送数据操作讲解
-接收数据操作讲解
-过滤器工作原理讲解
-接收FIFO工作过程讲解
-总线出错管理讲解
-位时序讲解

CAN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CAN控制器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块板的自测试详解(包括查询和中断方式,也含标准帧和扩展帧传输)
-2块板的通信测试-查询方式详解
-2块板的通信测试-中断方式详解
第十四讲 RTC和BKP(72分钟)
-RTC模块要点讲解
-RTC寄存器讲解
-BKP特点
-BKP寄存器讲解
-RTC和BKP库函数讲解
-例程详解
---------另有------------------
=======第一部分单片机相关======
1【单片机多媒体视频教程】(汇编)非常经典
2【单片机入门与提高精品视频教程】(汇编),非常适合初学者.
3【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51单片机 C语言 视频教程 从入门到精通 视频】
4【数电/模电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5【汇编语言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6【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及电路设计培训视频教程】
7【标准C语言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非常经典
8【AVR单片机入门与提高视频】
9【MSP430单片机经典视频】
10【PIC单片机经典视频】
11【电路分析应用技术视频】
======第二部分电路设计相关=========
【protel99se+DXP/2-0-04 视频教程+实例】
【Protel(Altium Desinger)】电路设计视频教程
【Cadence经典视频教程】
【Orcad经典视频教程】
【PowerPCB入门视频教程】
=====第三部分嵌入式硬件部分========
1【ARM linux培训视频】
2【手把手教你学ARM之LPC2103入门篇 视频教程】
3【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4【(基于2440开发板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
5《学ARM和学单片机一样简单》视频】
6【ARM嵌入式LPC22-0-0视频教学视频教程《嵌入式系统与结构》 】
7【ARM7嵌入式S3C44B0视频教学《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8【ARM嵌入式视频《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9【 台湾嵌入式培训】
10【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视频】
11【Altera FPGA 视频教程】
12【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
13【EDA(CPLD FPGA)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4【dsp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5【DSP多媒体教程】
16【vhdl应用技术视频】
17【PLC精品视频】
18【数控应用经典技术视频】

=====第四部分嵌入式软件部分====
1,【Windows CE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2,【Vxworks应用技术】
3,【linux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4 【linux工程师软件开发视频】
5,【eCos、uC/OS-II开发技术】 6,【C++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7,【嵌入式仿真开发】
8,【JAVA开发视频】 9,【.net开发视频】
→篇幅有限,更多内容请联系
Q_Q:7-5-9-7-3-7-8-3-3

MSN:jxb200200@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