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求救

楼主(2002-07-15):
开关电源原来+-20+-5,现在变为+-12+-2左右。请问可能什么部位的问题。急!

网友A:
再输入电压正常的情况下,造成这种现象得原因一般为取样电路和脉宽控制电路出问题,仔细检查这部分电路。

网友B(2008-02-22):
检测取样电路,控制电路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