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IOSERVER异常问题

楼主(2002-07-15):
我的intouch为7.0,在运行过程当中,经常出现s7应用程序发生异常,位置为:0x77fa 018c,提示信息为:wwHeap_Free9141860,0002eofo)Freeing already freed memory?see logger for details?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的日志文件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请到C:\Program Files\FactorySuite\Common中查找yyyymmdd.aeh文件(yyyymmdd为年月日)并仔细阅读(此为文本文件),了解系统出现的问题,然后才能寻求解决方案. 您也可将此文件EMAIL给我们, 我们可帮您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请问,每次跟PLC通讯时是否必须先把S7 .exe 打开,这样太麻烦了,不知能否在WONDERWARE里进行设置,谢谢

网友A:
s7.exe是Wonderware针对Siemens S7 PLC的一个I/O Server,一般InTouch与使用I/O Server与PLC通信,都是在您的应用程序启动是即运行I/O Server, 在整个运行过程中,I/O Server将一直运行着,因为它是用来做数据采集的,一旦停下来,系统将会丢失数据. 因此, 不可能要求每次跟PLC通讯时才打开I/O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