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能否用脉冲大电流对铅酸蓄电池充电

楼主(2002-07-15):
我用一种电流源性质的发电机产生脉冲大电流(峰值50A,平均值20A)对铝酸蓄电池进行充电,可否达到快速充电效果?我在这里主要是试验这种发电机的功率指标,如果按照铅酸蓄电池的安时数对电池充电,体现不了发电机是否能达到功率指标。试验中电瓶电压被抬高,除了降低电流大小和并联电阻外还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既然是试验发电机的功率指标,为什么非要用蓄电池做负载呢?

网友B:
这种试验方法不对。

网友C:
大电流对电池充电并不理想,对电池寿命有一定影响。电池充电电流应该参照电池手册

网友D:
用电子负载.电流0=200A可调.成功应用于重庆汽车研究所.报价五万左右.

网友E:
大电流对铅酸蓄电池充电会导致热失控,有可能使电池爆炸。既然是作发电机容量实验,也不必用电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