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omron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2-07-16):
我是个新手,才开始接触plc,现在做一个泵站的系统,使用omronC200HG,其中有要求:“……当水位计测得的水位高于1。2米时开泵”,可我找遍编程手册也找不到该plc的模拟量该如何输入,还请高手相助,另外,对于模拟量输入后plc对之的处理我也不是很清楚,比如怎么进行模数转换,怎么与设定值比较等等,我也知道这些问题看来实在白痴,可还望众位大侠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救小弟与水深火热之中!! 鞠躬中……

网友A:
你好,你可以去OMRON的网站http://www.omronservice.com/注册一个用户,登陆后再“技术服务”采单下有个“技术问答”,那里有OMRON的技术工程师为你解答问题。

网友B:
其实你说的不是模拟量,最简单的用一个干簧管(在1.2米时动作)作为输入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把输入的水位传感器作为输入信号,再定标,然后作槛值就可以了

网友D:
仅供参考: 先确定上下限对应的数字量,然后计算出1。2M是多少。就OK1

网友E:
你可以参照ad003的电子手册(OMRON的网站http://www.omronservice.com/)。模拟量转换数字量在模块内已经做掉了,是硬件完成的,我们只要取转换后的结果就可以了。ir区存放的就是转换后的数字量,设置可以参照第28页。dm区存放的是该模块的设置值,设置可以参照第30页。如果你使用的是4~20mA输入信号的话(一般仪表都是4~20mA的),那么数字量的变化范围就是0~4000(BCD方式)。假设你的液位仪是2米的,而当前测量值是1.2米,那么计算方法就是:1.2除以2,然后乘4000,取一下整就是2400。你只要把当前转换后的数字量和这个2400进行比较,如果大于则开泵。(比较可以用cmp指令,由于cmp只能比较二进制数据,所以必须先用bin指令把BCD数据转为二进制才能比较)

网友B:
在OMRON中,你无须对模拟量进行模数转换,因为模拟量模块已经完成该项工作。你只要用MOVE等指令读取该地址的数值,然后用定标指令将其定标为量程的百分比。通过比较指令与1.2米对应量程的白分百分比相比,得出一启停水泵的信号.如不使用定标指令,想MICROTOMATO所言也可以.

网友F(2011-10-26):
可以用双色液位计带远传 www.xxywj.com

网友G:
              找个液位继电器还要省事

网友H:
人家用得到C200系列的PLC就不是一个小工程,肯定要用好一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