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如何设置

楼主(2002-07-16):
我用过一台西门子6SE7134变频器,但对两个参数不知道如何设置 P350,P354,是应该设成额定值吗?如果设成额定值的300%,可以吗? 对变频器有什么样的伤害?请赐教!

网友A:
P350,P354,什么参数? 不理解参数,让他设定在出厂值即可

网友B:
p350,p354,一般是在自动优化时,CUVC(CU2)板自己计算出来的, 一般是不更改的

网友C(2005-06-14):
P350,P354,什么参数?没听过?如果有在‘三’级访问级,须用高级AOP进行操作,一般是不更改的。

网友D(2005-10-12):
这两个参数是内部电流和转矩的参考值,一般是不需要修改的,正常就是电机的额定电流,转矩可以自动换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