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 CQM1H-CPU51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2-07-17):
我厂现在用两台欧姆龙小型机 CQM1H-CPU51,现在急需同计算机通讯。PLC上没有通讯卡,但是我们用了一条编程口和232接口的转换接头。请问可以和上位机进行通讯吗?上位机用FIX组态软件。请问上位机怎样设置,连线时怎样接线,(2,3,5)----接(3,2,5)还是一一对应。通讯协议是什么。 盼望各位高手的回答 王勇

网友A:
组态软件我不懂,如果你用delphi编的话,可以用omron的上位链接协议。这个协议非常好用,在plc方不需要编程。通讯线的制作,可以参考omron的编程手册,上面有介绍的。

楼主:
我觉得在PLC上无须通讯卡。连网后,只要在组态软件中定义该PLC站的地址,就可以将采集各种参数与站地址及I/O/M等绝对地址对应,从而实现参数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