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网问题

楼主(2002-07-17):
子网如何连接,才能达到子网间的接点互操作?

网友A:
你好, 子网是一个逻辑概念,subnet;如同TCP/IP网络一样,同一子网的PC是可以ping通的,也可以共享文件等相互操作,但是如果设置了不同子网(vlan)就需要router,来进行不同子网数据的交换。 lonworks控制网络在这个概念上是同TCP/IP计算机网络一样的。 子网间需要LonWorks路由器,进行不同子网节点间的传递。